神州优雅Q120C

楼主(2013-04-28):
型号EJI9

故障 电池能放电,不充电。 用的芯片是 8602GN  芯片也换过。不行

网友:
肯定要检测电源适配器插入检测和电池电压检测电路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反馈电路中的元器件

网友:
先查ACIN 电池SM总线对地阻值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PU2 S级18.39V D级12V
G脚 18.35v

网友:
用电源可以亮机不?

网友:
换个电池看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还过。在XP系统下 能认到 电池。显示 充电中 %1  但是 就是  冲不进去电

待机的时候 插上电池 插上 可调电源。。电流 很小 。。

正常 充电的时候 电流应该大一点

网友:
EC  我也换过。还是不充电。电池 还过。充电芯片还过。

网友:
不错不错, 楼猪历害!  下在佩服得五体投地。。。  值得所有维修人员学习!

网友:
充电MOS管 有没有问题  ????

网友:
放电管都没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