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怪问题,急

楼主(2013-04-28):
有待机,3v 5v正常,开关有3V跳变,就是不触发,有时候正常触发而且正常使用,怎么开关机都可以。 用的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可能会回到原故障,也可能自己断电回到原故障,也可能正常用关机后再开机就又回到原故障

网友:
掉电之后 马上开能开吗?

网友:
怎么没人啊,我也遇到这样的

网友:
你要查啊,不开机的时候IO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有时候可以,但是不管的时候我拆机看看是哪的问题的时候我一开机又可以了

有可能是保护了   你在拆机的时候 手接触主板有可能放电了  就又能开机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南桥就加焊试下吧

网友:
AMD 有遇到过BIOS电池没电 会引起掉电

网友:
表示觉得跟滤波电容有关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