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16CP 暗屏

楼主(2013-04-28):
昨天接到一台SONY VGN-SZ16CP的机子。客户拿过来说是不显示,说接外接也不显,听到这种我就跟他说是显卡坏了,开单留下,今天早上开机听到有LOGO声,看到屏上面很脏,我就清了一下屏上面的灰,认真一看是暗屏,因为以前有看到本本波的回的贴说给屏供电的小板上面有一个二级管坏了,会导致暗屏,拆开后果然是二级管坏了,而且这台机子以前应该就有换这个,所以我找了一个同样的型号的二级管换了,还是暗屏,我拆屏量到屏上面有3.3v,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好像有块升压板,查下那里。。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在那点啊,是不是也是在那块小板上面的??

是的,有块小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