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蓝屏或死机

楼主(2013-04-28):
一块带HDMI接口的铭瑄主板AM2,安装(winxp与win7)系统蓝屏或死机,win7偶尔系统修复后勉强进系统,但很容易就蓝屏,经常在启动win7时就死机,是什么地方问题,请高手指教,多谢了!

网友:
把CPU供电电容全换了再说,不行看蓝屏哪里电压有跳动的,最后就BGA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 查 网卡,声卡,外设设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