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196触发掉电应急修复..

楼主(2013-04-28):
   今天接到一台索尼机器,故障为触发掉电,拆机看板子为MBX-196,掉电可分为欠压掉电和短路掉电,加电触发瞬间测量各个电感上的关键电压,发现显卡电压没有发出。证明此板为欠压保护,修显卡供电吧,供电芯片为ISL6322,【好像是这个,记不太清了,好几天了】芯片供电正常,EN正常,没有输出,当然更没有PG,客户催的比较急,手上又没此芯片,测量了下北桥供电为1.05V,然后从北桥电感借电飞到显卡供电电感,VGACORE这一路上,拆掉显卡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顺便拆掉了显卡这一路PG检测的二极管,省的一会儿加电后没有发现PG信号,门电路拉低,所以拆掉这一路。

然后加电触发电压可以到1A左右,但还是掉电,晕啊,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过显卡,翻开图纸找到显卡芯片,发现显卡芯片还有一路供电是1.1V的,顺藤摸瓜,发现1.1V通过一个电感然后直接给显卡供电,测量贴片电感1脚有1.1V,2脚没有为0,直接拿烙铁杵掉换个新的贴片电感,这次总可以了吧,哈哈,加电电流到1.3A左右仍然掉电,

要骂街了啊,根据经验看到CPU附件有个8脚的芯片,看样子很猥琐,看图纸后断定它是温度保护,用疯抢拆掉,再次加电触发,

电流一路跑到2A多,亮机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哈哈,客户着急拿走没时间拍图片,很简单的故障

希望对兄弟们有用,哈哈,没办法,下载分不够了,想下载个BIOS,分数不够,只能发个帖子赚点分了..

网友:
没有这样搞过,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希望多发类似贴

网友:
感觉这么做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时间一长必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桥供电1.05V负载大了可能挂掉说不定

网友(2016-11-19):
这个治标不治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