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热插拔无法使用

楼主(2013-04-28):
今天接到一索尼的VGN-Z46GD笔记本,左边的USB接口正常,右边的USB接口无法热插拔使用,只能插上USB后开机才能使用,请问这是哪里的故障啊,比较急,客户晚上要来取机器,求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在此拜谢啦

网友:
检查一下  供电 和 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看看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  USB接口  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