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台冠捷AOC19的显示器 913FW不开机

楼主(2013-04-28):
收到一台冠捷AOC19的显示器 913FW不开机,插电源,量电压,向驱动板供电的14V和5V都偏低很多,几乎只有一半,按开机键不开机,有时又能开机,电压也都恢复正常。
------------------
每次不正常的时候量一下14V的电压就能恢复正常。按电源键就能开机,不然怎么按也不开机,
求大神关注

网友:
换个大电容看看 就是400V  100U 的主供电电容

网友:
就该是14V输出的滤波电容的问题吧,把25V或35V的电容全部换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