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如何使用

楼主(2013-04-28):
在论坛里面下的MATS合集,解压后放在了D盘VGA目录下,下载了安装了一个MAXDOS,从里面进入纯DOS,怎么输命令都不行,正确的命令应该如何输啊~!头大~!

网友A:
MATS不需要任何命令就可以运行,直接MATS就可以,运行不了的话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你测试环境不对,不是纯DOS

二:你主板上插的不是N卡,或者N卡跟当前要运行的MATS版本不匹配。

网友:
表示我也不懂,。。。。。。。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不需要任何命令就可以运行,直接MATS就可以,运行不了的话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你测试环境不对,不 ...

必须要进98DOS吗,我下的虚拟软驱也不行啊,输命令也不行,我感觉还是DOS环境部队,能不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不需要任何命令就可以运行,直接MATS就可以,运行不了的话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你测试环境不对,不 ...

我QQ78357210希望取得你的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论坛下的光盘上就有个WIN98的DOS,你将它解压出来,写到USB上去就可以了,再将MATS放在U盘上运行。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结果谁帮我看下,应该是虚汗核心了,看样子不是显存的问题~!求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