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650看电影花屏。

楼主(2013-04-28):
神州优雅HP650看电影花屏。不装显卡驱动的话就不花的 装上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看电影花屏。系统也做过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装不上显卡驱动一定是显卡问题,如果加焊不行的话,重植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