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28):
一台G475AX机器,开机指示灯亮几秒掉电,拆机插电源,电流跑0.11,测各电感电压,PL902、L903没电压,这个电压是PU901输出,PU901用的是ISL6265,查它的工作条件,48脚VIN电压正常,47脚VCC没电压,电压由+5VS通过PR902提供,实测PR902两端没电压,查+5VS是+5VALW通过U41转换过来的,U41是N管,高电平导通,测得4脚为低电平,4脚由Q106控制+VSB提供,测的+VSB没电压,+VSB是+VSBP通过结点pJ201转换的,测结点由19V电压,自此判断为+VSB断线,果断飞线连接,开机电流跳变两次到0.75V接屏,显示联想LOGO,机器修复!
帖子写的比较乱,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点思路,呵呵

网友:
修的是CPU供电没出来 ,对吧

网友:
这个少供电的机器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LZ 发点图纸啊,这么想来想去的多费劲!

网友:
我把图纸传上去

联想G475AXPAWGC_D LA-6755_57.pdf

网友:
应该说是修的3/5V后继电路,后继没有电压出来导致CPU没电压

网友:
缺少电压吧!  对着图纸 就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