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能看到菜单按钮

楼主(2013-04-28):
如题   显示器是黑屏  因为手头没有强光手电  电源指示灯  正常  常蓝,我按了下 开关面板上的键  能看到菜单按钮在中间  但是颜色偏灰。不正常那种   好像很暗一样  。是不是电源板坏了啊   还是 驱动板坏了啊

网友:
什么型号显示器也不说一下,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A:
说型号  不就是要知道通病嘛?  没意思啊   要解决故障  我又不想知道通病

网友B:
是不是里面有字很暗呀,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型号  不就是要知道通病嘛?  没意思啊   要解决故障  我又不想知道通病

你不说型号也知道是通病。高压灯管你查了没有,感觉你不是搞显示器维修的。

网友:
不是灯管坏了就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里面有字很暗呀,不会是暗屏吧

嗯  就是字很暗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高压板

网友:
高压没起来。修高压就对了。应该是12V供电过去的。检查保险丝。mos管。

网友:
屏灯不亮,请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灯管。高压的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要不就是高压条的事测一下高压条电压

网友:
  知道通病还不好么   以后拿到手上就能直接修了    况且通病也是经验昂。。。。。

网友:
换了电源板解决了  谢谢大家热心的回答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高压板问题吗,是不是有电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