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长城M1910闪屏

楼主(2013-04-28):
长城M1910闪屏,屏幕一黑一亮,亮时屏显示正常,黑时指示灯也黑了,电源一体板也换过,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怀凝灯管的问题,但用灯管测试器测每条灯管都可以亮。现在不知怎么 搞了,望高手能指点 下。

网友:
测测开关是不是好的,三星个别机型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刷程序!我有一台M1931刷程序解决!

网友:
高压条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M1910XX的显示器,有时不断宽屏,正屏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奇怪。

网友:
你说:”亮时屏显示正常“,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图像的话,说明CPU是好的。先断开连接驱动板胡线,看看有没有闪屏(前提 开关信号是好的)。。。。还是不行的话,查下按键板,用指针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