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主板CPU供电芯片只有1.1V输出无PGOOD信号

楼主(2013-04-28):
一块昂达N61S主板,单桥,CPU供电芯片是RT8855,只有1。1V电压,无PGOOD输出,是什么条件不满足引起的呢?补充一下,PWROK脚无电压,将PGOOD脚强拉3。3V电压,主板可以跑码,显示。
已经更换了IO,RT8855。问题依旧。
客户说故障是有时可以,我在论坛里查了也有相同的故障主板,一般是单桥的多,1。1V电压,主板死机重起等等

红圈圈起来的这个电感没有工作.不清楚是不是要工作才会有PGOOD,查看了RT8855图纸这个是IMAX,搞不明白,core section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简称OCP电路,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掉了,你把3.3V接个电阻飞上这个脚应该可以解决。电阻阻止应该10K左右可以吧

网友:
你说的是PGOOD的上拉电阻吧,没有掉,也没有坏,我就是在上拉电阻那里引的3.3V电压过去,就可以跑数

网友:
上拉电阻没有坏的话  看看PG电路有没有短路 什么的

网友:
我把PGOOD外围电路断开,PGOOD信号也没有,我想还是可能没有满足发出PGOOD信号的条件

网友:
那组红圈的应该是备用的吧

网友:
主板修好了,确实是PGOOD上拉电压的问题,跟PGOOD上拉电压相连的一个AM1的NPN三极管坏了,将上拉电压拉低了,只有1.4V,更换后PGOOD电压3.3
修好这后特意量了一下CPU VCORE,触发后的两秒内电压是1.1V,然后才会升到1.3几伏的.先前以为是这个VCORE电压偏低引起PGOOD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