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

楼主(2013-04-28):
故障现象很奇怪,有时候一接上是好的,能正常显示,但是过一段时间后会黑掉,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接上就不亮,黑屏,电源指示灯常亮,按了开关键没任何反应;在显示器正常显示的时候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会灭掉,再摁开关就没反应,但屏仍然是正常显示的,不会灭。请高手指导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啊,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检查下电源。

网友:
重点 检查电源板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电源?电源板还是驱动板上的电压?

网友:
12V   5V  不管显示器能不能亮,都有的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事

网友:
先检查电源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检查驱动板了

网友A:
显示器修好了,是程序的问题,把25L1005MC拆下来刷的
将程序上传,有需要可以下载

chinafix.com.cn迅维网_长城M9WJU TSUM5PFL 25L1005MC 原机.zip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 过。。。搞了很久都没好最终换板,,,25块钱的板

网友:
我的刷了都没有用啊  我去

网友(2013-06-13):
大家好:我今天也遇到同样显示器。同样故障现象。下载qxmsll 师傅的程序,现在屏供电有了,但是指示灯不亮了,各个控制开关还是都不起作用。

网友:
请问还可能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刷芯片就好了吧

网友(2013-07-15):
楼主的所发的数据是好的.我这下载了,刷入25L1005MC就好了.
谢楼主!

网友:
先外接电源试下,不行再修驱动板

网友(2014-01-16):
故障现象很奇怪,有时候一接上是好的,能正常显示,但是过一段时间后会黑掉,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接上就不亮,黑屏,电源指示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修好了,是程序的问题,把25L1005MC拆下来刷的
将程序上传,有需要可以下载

下不了了。真实的

网友:
这种问题 最好是 换一个程序芯片   刷程序       不要用原机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如果屏闪的话,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涮程序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是程度问题...

网友:
不要对号入座,先弄清楚自己机器的硬件没有问题才考虑刷机吧。乱刷只有把自己搞乱了。技术也不会有进步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