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安泰信 AT860D风枪,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3-04-28):
风枪坏了,却不知道该则么修,故障是开机就是380度,之后迅速变680度,或者慢慢自动增加温度。按键不受控制,风量也调不了,请教下应该换什么原件,

图片:AT860D (1).JPG[删除]

图片:AT860D (3).JPG[删除]

图片:AT860D (2).JPG[删除]

图片:AT860D (4).JPG[删除]

图片:AT860D (5).JPG[删除]

图片:AT860D (6).JPG[删除]

图片:AT860D (7).JPG[删除]

图片:AT860D (8).JPG[删除]

图片:AT860D (9).JPG[删除]

网友(2014-11-13):
看不清啊............................................................

网友(2015-05-21):
先查一下光藕,还有大功率mos管。主芯片坏了某宝有卖的

网友:
你这个图超出边框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