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温度虚高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3-04-28):
刚刚接了一个方正的R430笔记本,奔腾P6000的机子,开机进系统鲁大师测CPU就90°,然后过几秒就掉电了,再开机就重复掉电
开始以为是CPU坏了,把这个P6000换到其他机子却毫无问题,最高都65°,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吧?我把i3 390m放上去,
温度却显示正常,真的是头都大了,到底是什么问题?bios版本会有影响吗?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

网友:
居然有这种情况?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再说,如果不行,可能是测温传感器故障,导致检测的温度达到极限值而关机。

网友:
是不是CPU导热管不行了,上次遇到个神舟的本就是这个毛病了

网友:
排除散热器问题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新手学习了,散热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说先看看笔记本的风扇转不转

网友(2014-02-28):
刷完BIOS仍未解决,风扇是转的,非常响,铜管没换过

网友:
刷完BIOS仍未解决

网友(2014-09-19):
楼主  故障排除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