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童鞋注意!!!电路图中如何识别三级管和MOS管什么型号的管

楼主(2013-04-28):
今天看到有人问在电路图中如何识别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和MOS管,所以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
如上图,PQ91是NPN三极管,在电路中,B极为控制极,C,E极为输入输出极
如图中,2为控制G极,3为C极,1为E极,其实在路图中我们都是来看小箭头的方向来判定他是什么型管子
通电特点:NPN型C极为输入,E极输出,B极为控制极。
                 PNP型E极为输入,C极输出,B极为控制极。
那么上图PQ91看以清楚看到是E极输出,所以为NPN型,

MOS管,N沟道:D极输入,S极输出,G极控制
             P沟道:S极输入,D极输出,G极控制
            电路图中,不同的时,他的小箭头是反向,如PQ11,他的箭头是由S极向G极方向,(这个方向不是说S极输入)这是NPN型,反之则为PNP型。
本人不太会表达,希望对童鞋们有所帮助

如图中,2为控制G极,3为C极,1为E极,其实在路图中我们都是来看小箭头的方向来判定他是什么型管子7 E- ~ 说错了吧,2为控制B极吧
回去再多读点书吧

网友:
如上图P38,要注意他的箭头哦,他是由C极输入的哦,所以他也是NPN型的三极管

网友:
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的,也有这么点道理

网友A:
上面好像说错了!场管是分N沟道和P沟道的!!!不是NPN型和PNP型1

网友:
额,看不懂,意识都被模糊了!

网友:
工作条件怎么没说一下

网友:
三极管NPN一般是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
MOS管,N沟道一般为高电平导通,P沟通低电平导通

一般情况下

网友:
三极管NPN一般是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
MOS管,N沟道一般为高电平导通,P沟通低电平导通

网友(2014-02-27):
上次好像徐老师说过,E极接地,一般作为开关作用

网友:
讯维教材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好像说错了!场管是分N沟道和P沟道的!!!不是NPN型和PNP型1

NPN型和PNP型简称N沟道和P沟道

网友:
MOS管也分大型小型管之分,小型N沟管,漏极5V,栅极只要5V就能导通,而大型的则是7.5V以上导通,说白了就是高电平

网友:
不错 不错 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2014-05-08):
我也看不懂!郁闷啊!我还想学呢!一起加油

网友(2014-09-05):
很好  感谢 汪峰感谢

网友:
好像没你说的那么难

网友(2015-08-11):
用万用表来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