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续宏基4330维修操蛋维修

楼主(2013-04-28):
昨天修的宏基4330裸板测试 一切正常 ,却在装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只要把C壳锁上螺帽 触发 电流就停在0.24掉电 起初以为是C壳与板子接触不良导致 所以在C 壳与板子接触的地方都贴上了胶带  在次装上依旧 尝试着去掉C壳与板子之间的螺帽 这时候电流很顺利一路小跑 再次把螺帽锁上 电流又上不去 ,随手测了下CPU 背面的电容 发现无电压  而螺帽的位置 刚好在CPU 供电芯片的附近  于是又把CPU 供电芯片周围全部包住 试机 故障依旧 ,后来折腾的实在没辙 只好把整个板子又包起来了 这时候发现电流能顺利跑起来 可是只是昙花一现 触发十次 只有五次能行 不过把螺帽 取掉 每次都行 于是再一次拆出裸板 ,尝试着用手去压CPU 供电芯片周围 这时候故障出现了 急忙去测附近的电杆 由于掉电太快 只测到了CPU的电杆无电压  再次压板子  却行不通了 电流一样能跑起来 ,于是反复的开关多次 让我发现了差不多开7  8次就会有一次电流停留在0.2 掉电  就这样多次开机 已经准确测得 当电流停在0.2的时候 无 1.5V 和CPU 电压                         抱歉 还没写完就发表了     按时序 CPU供电所最好才出来的 所以心查1.5V的供电  EN_PSV  5V    V5FLT 5V        V5DRV 5V   BST 待机时候4.7V 正常触发后6.5V   无1.5V时候 BST 4.7V  工作条件都已满足 还不出 1.5V芯片 果断换芯片  换完芯片后测试还是一样开十次就有四五次开不起来 暂时称它为不稳定 不稳定的时候测复合 管子 PQ26
G2和G1 无任何动作 这就说明了51117根本没发出驱动信号来驱动PQ26 抱着试下的心态还是换掉PQ26  无果 看来是因为某种原因 芯片保护了 查芯片的反馈脚位VFB  VFB 经过PR116 和PR117分压形成反馈电压 测PR116和117阻值正常 无断线 于是开始查 芯片的外围电路 发现当断开1.5V的节点时候 每次触发1。5V都能正常 多次触发后1.5V都正常 于是把问题锁定在后级 查图纸发现 1.5V 去了南北桥 还有U12
                                                                                                    U12是1.5V转1.5VS 电压 U12所在的位置正是进水的地方 重点查U12附近电路 仔细看了下U12附近 没啥明显的腐蚀 加焊也是白搭 于是把附近的电容电阻全部换掉 包括U12 ,裸板测试 每次都能正常上电 于是装机锁上螺帽 一切正常
哎 没下载分啊,大家多施舍点吧

网友:
楼主的耐心不是一般 的好啊

网友:
俺穷啊 木有分给  给楼主掌声吧

网友:
辛苦了错字连连,死路清醒,LZ技术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