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这样的竖线是屏坏了吗?有其它可能性吗?

楼主(2013-04-28):
(图片)

网友:
是的屏坏没其他可能性

网友:
屏出亮线了, 是屏的问题,没办法弄我这干活的机器有好几个呢

网友:
这个是楼主买来就这样的吧,这种就是坏屏!

网友:
我一个显示器,有时有有时又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换排线 驱动板!!看看

网友:
一线屏,就是后来出现也是先天性的,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屏上的哪个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屏坏,我也有好几块这机样的屏

网友:
是屏坏了不过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你可以拿到修屏的哪里去试试看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谁去修这个的问题的啊a,现在买个也就几百元,坏了再买

网友:
确实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修的

网友:
最好是这根线的屏线开了,我是指压在玻璃屏上的线,这种东西类似于斑马线,要是它开了的话用专门的压屏线的设备是可以重新粘上的,不过听说这设备很贵

网友:
屏挂了    深圳那边可以维修   费用一般在150左右    但寿命不是很长   基本是在3个月但半年的样子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修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 因为这种屏厂家造出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不用修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换屏吧
但是成本高
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100%屏坏了,没修的价值。

网友:
不用修了,对付用吧,

网友:
拆开外壳,用手指压一下,看看是哪根屏线,找东西强压粘牢,我试过两片,可以

网友:
屏的问题!线少的话有价值修!大约100元搞定

网友:
试试两手压紧上面的外壳 有时候会好

网友:
一般是屏,其它可能小得很

网友:
屏没 坏都 修的 好

网友:
这确实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这可以修的。 不过需专业维修机器 压屏的排线。

网友:
屏坏。可修。19寸修亮线。/维修费用不到百元

网友:
   屏坏了   我用的这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亮线,。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