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L!!我又遇到刁难的问题了!

楼主(2013-04-28):
接到主板的时候测量跳帽待机,都是没问题,上CPU什么的,没CPU供电,是英特尔的,量了一下总线,总线也没电压,把总线换了,还是没有,查他的,IC IC都是正常的,可能不良,换一下是6312.换了之后跑马了,后进系统试一下,没想到,跑到进度条的时候,黑屏掉电,我断电再试一次,这了准备量电压,把万能表放在旁边,量,发现黑屏的时候CPU1.2V供电,瞬间变为0  后他又重启,CPU供电又上来了,想了一下,会不会 是6312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结果还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咋怎呢???

网友:
刷BIOS看一下先了

网友:
都走到滚动条了,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先看不能能做系统,或者显卡问题,两方面排除一下。

网友:
快点解答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
英特尔的话···你考虑一下CPU座······

网友:
有可能是过热保护吧。。。。。。。

网友:
等待楼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