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植球求教

楼主(2013-04-28):
各位师傅们好。我是业余维修新手。这段时间一直在练习BGA的植球及焊接。有成功,也有失败。感觉INETR的桥植球焊接成功率高点。做了两片板子,都挺好的。NV的单芯片全集成的第一次重植接焊也成功了,第二次由于钢网有些变形。植球没有植好。在同一个芯片上重植了三次,球是植好了,可把桥给植的短路报废了,呵呵。植球报废的芯片有一个特点,都带有点芯片鼓包,VIA的北桥重植球时,也给鼓包坏了。植球时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的风枪,温度380度至400度之间。风速4至5档吧。一般在芯片植球时,风枪在钢网锡球上面旋转三分钟的时间吧。主要是加焊球完后,网不太好取,取钢网多多少少都带有点变形。有时候取钢网时,取的太快,结果锡球还没有完全融化完后。植球失败,好处是钢网还好取。不易变形。取的太慢,网不好取。易变形,这个时间太难掌握。那位师傅在植球时有经验给讲讲好吗。自己感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植球上面了。

网友A:
加热30秒就可以完成,三分钟太久了......好芯片都吹坏了,钢网不好取,等凉了可以放在洗板水里泡的

网友:
直球时,芯片不要抹太多松香,少许就可,风枪加热个三、四十秒就行了,取的时候,芯片微热取最好

网友B:
加热三四十秒就可以了吗,锡球能融化了吗。时间感觉有点太短了吧。呵呵。

补充内容 (2013-4-29 14:45):
我用的也是泵式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30秒就可以完成,三分钟太久了......好芯片都吹坏了,钢网不好取,等凉了可以放在洗板水里泡的

风枪开到400度,加热三四十秒就可以取钢网了吗,不会吧,球能融化了吗。呵呵。还有放洗板水里泡泡就好取网了吗,还真没有试过。完了我试试啊,呵呵,应该纯酒精也可以吧

网友C:
植的多了就有经验了,新手可以用用助焊剂。我以前温度400,风速只开到2,NV单桥和ATI壁较薄的芯片非常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的多了就有经验了,新手可以用用助焊剂。我以前温度400,风速只开到2,NV单桥和ATI壁较薄的芯片非常容易鼓 ...

ATI的桥很容易鼓包,那加焊时最高应该多少度呢?

网友:
加焊时,一般温度控制在350以上,400度以下,主要时吹芯片时间长短的问题 ,如果吹的长了,芯片易坏。吹的不长吧,锡球粘不在桥上。我这段时间学一般都是三分钟左右。是不是时间长了点了啊,反正INETR的南北桥没有坏掉。VIA的吹的鼓包不能用了。呵呵.NV的单桥可能是植的返工次数太多,也给吹鼓包了不能用了。二楼和三楼的都说吹的时间太长了。四十秒左右就可以了。大家一般吹芯片是控制在多长时间啊。保证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三四十秒就可以了吗,锡球能融化了吗。时间感觉有点太短了吧。呵呵。

他们用的是泵式风枪,热得快,你的可能是柔和风的热的慢,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工具都买好了,但是还没有植过球,正准备自己开始试验了,来这里看看,学习学习高手的们的经验,对于我今后的维修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D:
用钢网直球   风枪温度高点  风速低点   吹球的时候  风枪不能离 桥太近

网友:
重点是  不管多少温度  注意观察锡珠发白至发亮融化 就可以了
风不要太大  球会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钢网直球   风枪温度高点  风速低点   吹球的时候  风枪不能离 桥太近

植球完全是靠经验,另外焊膏也要好一点的才好,在经历过十来次植球后,我现在已经基本没有失败了。

网友:
钢网先把球植好,风枪把下面的焊油预热一下,不要吹,预热完钢网拿下来再吹不会变形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单单用风枪直球而已是吗,没有预热台吗?单温区做BGA?

网友:
350度?我直球的时候一直是260度吹的。。。。

网友(2013-05-29):
多植几次有经验了就好了,温度都是看个人习惯调节,一般在300到400之间。

网友E:
260度,吹3分钟也不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0度,吹3分钟也不会挂

260度 会不会吹不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0度,吹3分钟也不会挂

另外 请教一下 签到是和登录不一样么 为什么我的签到是0 请问签到点哪里呢 谢谢先!

网友:
我试过一次 直接报废了

网友:
新手植球,只植报废芯片,现在都是半成功。

网友:
我感觉风枪温度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观察锡球的变化,什么时候变亮了,说明锡球融化了,就可以停止加热 ,否则锡球粘不到BGA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