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不跑码。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4-28):
华硕P5G41C-M LX 不跑码,时钟0V,PG1 0V,核心1.02,VTT 1.2V,复位0.13V。要从哪里查起啊?求大神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BIOS放电试一下 .....

网友A(2013-06-25):
复位电压不对。怎么PG有1.0?

网友B(2013-11-14):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不对。怎么PG有1.0?

请教,正常PG为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正常PG为多少V?

跟复位差不多

网友:
以前遇过两块是12V4PIN头边的822。感谢ASUS为我们创收。

网友(2014-01-30):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C(2014-03-01):
12V4PIN头边的822在哪个位子呀,看不到呀

网友(2014-06-09):
引用 网友C:
12V4PIN头边的822在哪个位子呀,看不到呀

CPU供电接口附近822  好好找

网友:
再12pin插口左边 还有6个小三极管一看就看到了

网友(2014-11-18):
复位电压明显不对   复位都没有  不可能跑码  修复位吧

网友(2015-06-05):
排阻坏了 可以量出来的吧

网友(2016-08-15):
没有时钟哪来的复位。。按时序查吧

网友:
按照Intel上电时序先把时钟和复位给修来吧,都没有复位怎么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