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G31MV-K CPU供电:RT8841

楼主(2013-04-28):
所有供电都有  PCI A14  3.3v  A15 0v  B16 Ov      其他供电正常    但是始终无CPU供电  该怎么查   高手指点

请问RT8841 如何分析

网友A:
32脚必须为高电平

网友:
所有供电都有,怎么A15 0v  B16 Ov      ?

网友:
内存 北桥 南桥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脚必须为高电平

李哥   我想死你了

网友:
EN 脚要为高电平

网友B:
先测内存供电,再测桥供电,最后测总线供电,如果都正常,测cpu供电ic工作条件:vcc,pvcc,还有狠狠重要的开启信号en。没en的话跑电路,一般会经过两个小芝麻官控制,直接用镊子短接不和en脚直接相连的三极管的b极和e极试试看。

网友:
第一步是不是 26脚有12V   我测的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内存供电,再测桥供电,最后测总线供电,如果都正常,测cpu供电ic工作条件:vcc,pvcc,还有狠狠重要的 ...

内存  1.89  北桥 1.25  1.5 都正常啊      26 脚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  1.89  北桥 1.25  1.5 都正常啊      26 脚没电压

19脚5v,26脚12v;没有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四口电源虚焊,如果四口电源接的有电感的话,这个电感也可能虚焊的,直接测cpu供电上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脚5v,26脚12v;没有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四口电源虚焊,如果四口电源接的有电感的话,这个电感也可能虚焊的 ...

现在19脚是5V   26也有12V 了     32仍是0V ?

网友:
跑电路吧,有图纸更好,查查en从哪里来,然后想办法把en修出来。

网友:
看看32 EN的外围电路

网友C:
但是32脚 通向旁边的俩三极管 B级有5V  E级接地   C级无电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32脚 通向旁边的俩三极管 B级有5V  E级接地   C级无电压   这是为什么呢

32脚接三极管C级  单独的那个脚     32脚电压是多少来?????

网友:
你修的是富士康G31MXP吗,我的是EN没有高电平,我跑了一下线路跑到一个Q33的哪里,就跑步下去了,楼主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2014-11-09):
引用 网友B:
19脚5v,26脚12v;没有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四口电源虚焊,如果四口电源接的有电感的话,这个电感也可能虚焊 ...

四口电源和电感虚焊出现的情况一般很少见,排除这两者问题出现的话,就是芯片本身短路造成26脚对地阻值异常拉低了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32脚 通向旁边的俩三极管 B级有5V  E级接地   C级无电压   这是为什么呢

B级有5V不正常,一般正常为低电平状态,可能是前面相连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所导致的,查下控制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
直接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