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00p4-pfc长城电源

楼主(2013-04-28):
请大家兄弟指导一下我的一个ATX-300P4-PFC电源12V剩10V经12V电容还有声音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写清楚点,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网友:
先测一下大水泡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把12V电容换了,再不行查一下他附近的电阻值是不是正常。
我也是新手,说的不一定准,先试试吧。

二只大电容的电压是要分别测量,通常在150V左右

网友:
图片都没一张,你发图片上来,说不定有高手一看就知问题所在.

网友:
电容换掉应该有可以了!你看看是不是CLC滤波,是的话第一个电容应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