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工 temp_video临时文件能恢复吗?

楼主(2013-04-28):
能看见它的MP4格式文件,是0B的,下面就是这个temp_video临时文件,一个客户很重要的资料,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行不行都希望回个话,各位贴友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讨论呀

网友A:
临时文件夹,恢复出来的数据很多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临时文件夹,恢复出来的数据很多不能用了

恩,没有找到其他的文件,只有这一个临时数据,不知道怎么恢复,尝试过改后缀名,打不开

网友:
0字节 没用的

网友C:
PC3000就可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没有找到其他的文件,只有这一个临时数据,不知道怎么恢复,尝试过改后缀名,打不开

你实在不行就找专业的

网友:
你自己搞,希望不大,让专业的来弄下看看,我估计弄不好了。。。

网友:
嗯,让专业的可以高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3000就可以回复

3000还能搞这个?
我得买一个了

网友:
不能 从文件头看出文件头都不对的 即使想从临时文件变成正常文件,那样修复的代价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3000就可以回复

pc3000能做?我一个朋友有这个

网友D:
U盘做了什么操作?现在提示RAW格式,肯定遭受过什么破坏?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谁有好的 数据恢复 软件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做了什么操作?现在提示RAW格式,肯定遭受过什么破坏?

罗工出现了啊,他的是一张TF卡,用在三星手机上的,录像的时候手机突然死机,数据就这样了,卡已经取走了,不过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数据有办法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