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好神州F440S二修机

楼主(2013-04-28):
同行送来一台本本,拿来就说明是送到别的地方修过的了。

拆开一看,晕,3-5V没有,插上电还大短路。818LN烧了个洞,焊盘也烧坏了,这个飞线还真难飞,飞了我十几分钟才飞好。另还被上次搞掉了好几个电阻不见了,还好有图纸

待机修好了,不开要,测EC +3v有了。按开关,8510E 第2脚有跳变,BIOS先刷一下,还是不行看来是EC坏了,

换了EC能开机,又不显示,开机电流0.7A不动。测CPURST#为低电平。

图纸上在CPURST#有一个上拉电阻R134。实物板上没有,也不像是掉件,看来应该是内部上接了。

CPURST修了好一整天。测PCIRST,PLTRST,全部正常。DMI 8进8出对地阻值全部一样。就是不出CPURST。最后在北桥后面发现一个0电阻。可能是接头那点断开了,测是通的,但后面电路1.5V没有。拆了电阻,直接一堆焊上去。

再测CPURST 1.05v出来了,装上CPU,内存。神州LOGO出现了。。

这里就没有上图了,上图太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加上又太晚了。想睡了

网友:
神州的机器确实做得像神

网友(2014-07-23):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图纸啊

网友:
楼主传下图纸吧 今天修了台承运L208T 没有内存供电  芯片是818ln  没有pdf 不好修

网友: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243 你们是一个人吗

网友:
楼主传个图上来看下啊

网友:
修神州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