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不跑码或跑ce

楼主(2013-04-28):
开机有时不跑码,大多跑CE。测2R2值正常,更换RT8105,换成RT9214,跑码,南北桥均有动作发热,依然是有时跑CE 有时跑26或88,但主板能报正常开机一响,能进系统,约2分钟自动关机,按POW,CPU风扇全速,不跑码,拔电源,清BIOS 可开机,并重复上述问题,  BIOS中的 恢复出厂设置或最佳设置 选择后按 “Y” 无反应。请大家帮忙尽说不宜什么问题还没处理好?

网友:
之前按POW让其关机后再开机不跑码,CPU风扇全速,现在不接PS2设备后,按POW强制关机后,再按POW开机无出现不跑码!但依旧有 自动关机问题。

网友:
换原件看看,我以前有块主板也是这么换的,不行换成原型号的就OK

网友:
应该是换的没问题。。是重启不亮么?

网友:
可开机,但约2至3分钟后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后不清BIOS不能开机。如些循环。

接PS2鼠标、键盘的话 按POW强行关机后不能开机,报FF,不跑码。CPU风扇处于全速。
不接PS2鼠标、键盘  按POW强行关机,可正常开机。

网友A:
我愣是没看懂楼主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愣是没看懂楼主的故障。。。。。。。

那啰嗦点!

①开机
②2-3分钟死机,屏幕无显示,CPU风扇不转.
③按开机键(POW)不开机
④拔电源线,再插回
⑤按开机键(POW)
⑥不跑码,CPU风扇全速,不能强行关机(死按POW无反应)
⑦拔电源线,再插回
⑧清SOM
⑨开机
以后循环② ---  ⑧

网友B:
南桥估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估计挂了

能进系统有可能没挂吧!只是2-3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