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f500 AMD Sempron触发后掉电0.024A

楼主(2013-04-29):
接了台康柏f500 板号:DAOAT8   AMD Sempron双桥的,裸板没放CPU 内存,待机电流0.014A,触发1秒左右就掉电,此时电流0.024A,去掉北桥也是一样情况,北桥重植装回涛声依旧! 掉电后3V5V都还有,其他供电没出!各位给点思路吧,谢谢!

网友:
这个按照饼哥教的时序查。少供电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明显主板短路,

网友:
查到SLP_S5#这里 就来问题了,SLP_S5#没出!前面的时序都没问题,接下来该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