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南桥发汤

楼主(2013-04-29):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华硕A6T的板子,不上内存电流能上到1.8A左右,上内存能上2.3左右,但不能亮机,南桥发烫,其供电+3VS实际电压3.38V 这个电压正常 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烫的不正常吗,要么就是缺少电压要么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内部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3.38V应该是正常的,表多少有误差  南桥汤得不行   可以先换个

网友:
非常烫有可能南桥坏了,一般烫有可能少电压了。

网友:
先外接一下看看,不一定是南桥坏了,查外围

网友:
搞给外接显示屏试试 电流都跑到2.3了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果待机时南桥就发烫那南桥坏。

网友:
已经2.3啦,那么南桥可能坏了,也有可能少电压需要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