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G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29):
这有一台E47G的机器,现在是开机logo一出来就掉电,有时候正常进系统怎么玩都可以,不知道怎么修了,又遇见的没有,掉电一般是在放一夜第二天开机是会出现。。。

网友:
主板的对地阻值和供电正常吗?

网友:
坐等解剖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没办法解决。你裸板点一下试试,看看和外设有没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掉电以后再开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是不是哪里氧化了啊,

网友:
应该是芯片虚虛胃

网友:
昭阳E47系列吗?我们这里出过一批这样的笔记本,140台,其中有近20台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把电池拿下来,把背电池位两个扁的罗丝和左右两边各两个一共4个罗丝拆了,把开机键的那块板拿出来,
按下开机键后的速度把排线拿下,看看是否还会关机.如果不会关机的话,就把开机板那块PCB上面所有贴片电容去掉(我是用指甲弄的)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问题  慢慢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