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上的系统总线时钟没和BIOS 有关系吗?

楼主(2013-04-29):
内存上的系统总线时钟没和BIOS 有关系吗?  有个HP 4411S 的主板,独显 DDR3 内存,跑EO 测内存系统总线,SDA有数据有波形  SCK没波形  这个BIOS以前写过,和BIOS有关系吗? 这个南桥  换过,北桥也加焊过,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查

网友:
内存上排阻的波形正常吗?可以先刷BIOS

网友:
写了BIOS 也一样,。。。。

网友:
那一路总线的对地阻值对吗/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
测的对值一样,电压也一样,就是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