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50

楼主(2013-04-29):
前几天接到1450机器,就是开机不显,有时闪一下就黑了。以为是显卡,等把机器拆完了,OK亮机,边装边试。装到插外接声卡接口的一个小板的时候机器不显了。哈哈。问题找到,原来是声卡有问题,换了一个声卡搞定。今天又接到一模一样的机器。问题现象都一样,这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
显卡
通病

网友:
一般常见的都是显卡的问题,应应该很少见你这种问题,是是是赶巧了呀?

网友:
这问题是通病吗? 我一前见过都是都是显卡啊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命好,碰上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 拆下来就亮机了

网友:
遇到过 usb供电芯片坏 不显示的 像显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