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20 A2+主板多个故障,请教大侠分析!

楼主(2013-04-29):
      最先的故障是不过内存。用自制土炮加焊CPU座后,主板正常点亮跑码,进XP也基本正常。接下来说说故障点。
       1、这片主板的电源指示灯不亮。大致查出线路是IO控制的。
       2、硬件监控里面没有信息,具体看下图片。
       3、尽管BIOS里关掉了打印端口、软驱控制器,但是,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还是存在这两项。
       4、同时插上PS/2键盘和鼠标,自检进BIOS里,键盘正常,进入XP系统后,键鼠都没有用。拔掉鼠标,用USB鼠标替代,键鼠正常了。声卡驱动正常,但是不发声。
        求分析、求指导!!!
        相关图片:

补充内容 (2013-5-1 11:33):
对不起,还有一条忘记补充了。   开始的故障不是不过内存,是不跑码,查桥供电没有,换掉PWM芯片9214后,跑码不过内存。接下来就是主贴中所述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如果涛声依旧,干掉IO。。。声卡貌似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没有插前置的那个线哦

网友:
找了相同的BIOS芯片换过,IO换过,一样一样的,唉!!!!
声卡是HD的,主板没有跳线。确定声卡没有声音。

网友:
不过内存,为什么要加焊CPU做呢

网友:
因为当时打值内存SMBUS总线的值跟正常的有出入,而这些AD线是直接连接CPU去了。遂把座子加焊。

网友:
肯定橋是ok的?橋要壞不壞的也會有這些症狀喔~~

网友:
这么多故障,只能换板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跳线没有插啊

网友A:
这是什么神奇板子,4.0V多的CPU核心供电。。。。。

网友:
单桥的NV
看来还真是桥的问题了???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神奇板子,4.0V多的CPU核心供电。。。。。

监测的数据肯定是错的,你看,很多项目一样的值,不可能啊,是吧!!

网友B:
支持二楼说法,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二楼说法,刷BIOS试试吧

     bios芯片都换过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