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跟电视连接的线,用电视视频线能行吗?

楼主(2013-04-29):
好像要求75欧的同轴电缆,

我临时测试一下两个摄像头,没有75欧电缆,就把普通的av线一头剪掉换成bnc行吗?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75欧的同轴电缆有3个标准,传送距离是100米以上,而AV线可能性没有完全屏蔽,易受干扰,同时阻抗不一定匹配,但仅作测试用,应可行的.
说不定用超5类网线也可以,因视频的带宽为0-6.5M,

网友:
临时测试一下,线长度也就半米不到。

网友A:
全力支持一下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力支持一下初学者;

用实际行动支持一下啊

网友:
欧姆不行易受干扰

网友:
短线是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2015-11-15):
谁支持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