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04-29):
遇到电源板输出电压低 或不输出电压12V或5V的怎么检修  主要修那里电路  这些元件都和那些元器件相连?  谢谢各位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就大了,不输出,一般先拔掉输出线,看看是不是负载短路引起的,如果还是没有,那就应该检测输入保险是不是烧了,如果烧了一般都是驱动管烧了!输出电压低了,可以看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只是笼统的回答了以下,真正维修还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引起,不能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
首先检查300V+的电到电容没 在看开关管的脚有没有电 检查光耦 一步一步的追下去

网友:
先确定保险,桥堆,300V,开关管没问题的话,接下来就是电源IC咯,都没问题在检查输出二极管和高压部分,有时高压部分短路的话也会影响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