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

楼主(2013-04-29):
型号 K190WLCM-IH22H。求各位高手研究研究,用过几分钟屏幕自动变成白屏,驱动板换了  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你将这套板子接其他正常使用的17  19液晶测试下,然后你将12 5V电容换了

网友:
你看看屏上的芯片温度高不 在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都换了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