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D电源维修

楼主(2013-04-29):
本人技术不是很牛,碰到一个长城BTX-400SD电源,是PFC主动式的双管正激的,维修时发现了很多自己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只能试试了。

曾在论坛发帖:“长城ATX-400SD电源维修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2144-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6944-1-1.html
受很过高人的指导。

本人在网上疯找PFC的资料。于昨天将电源修复,实测pfc后的+B电容有420V,论坛有人说是38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但一直用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之前的故障,用万用表测量PFC场效应管的G级(栅极),有负载时有2V左右,无负载时有0.2V左右。

等待最后测试,是已经修复了。以下是本机的配置和电源电测的情况,用的软件是OCCT

网友:
就是修电源至今还没找到什么软件测试的!楼主这个软件好用么?准不准?

网友:
只能凭经验修吧

网友:
OCCT测出来的东西看就行了,别太当真!精度和稳定度都不行的!还是万用表比较靠谱一点,有条件还是要看示波器!
你量的这个电压是用交流档还是用直流档!如果是用直流档,那你就要注意上面那个大电容的耐压是多大的了,如果是450V的话那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像现在的行情 也就是换了 电源几乎都不修的  但是好的电源是可以研究研究 琢磨琢磨  增加技术经验

网友:
长城主动PFC电源值得修。

网友:
一般PFC输出都是380V左右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经验来说,看电容的耐压,电容耐压400V的,PFC输出就是380V的,耐压值是450V的就可能超过400V的PFC输出了!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怎么看出是双管正激?原来的半桥式电路不是也是双管吗?怎么知道不是半桥式?正激反激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有些名词还真不好记住,希望能有高手能解说下,让我等新手多增加点认识。谢谢。

网友:
长城-400SD电源一个小二百块钱呢,值得修起来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IC爆掉了。麻烦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IC.感谢

网友(2013-06-14):
哈哈,我的运气比你好。
电源是在我手头上爆掉的,拆开来还能找到这个辅助电源芯片的表皮。

我看看哈,是
1014AP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