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SL410

楼主(2013-04-29):
接到一台IBM SL410机子 这是别人修过的,故障是点不亮,电流在0.60左右不走 独立显卡取了的 ,如果不用独立显卡用集成显卡是不是要改线路?集体怎么改?还有你们可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各个电感电都正常 始终电流在0.60 有时候跑到0.80内存清理换过BOIS刷过 CPU换过还是一样问题!版号:DAOGC2MB8F0  REV:F

网友:
独立改集成的,比较麻烦吧。

网友:
没听过这机器能改集成的,谁有成功过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这一块板的话就没必要去研究怎么改集成了,很麻烦的

网友:
这架构,不支持吧

网友:
支持改板,改好了就成大师了

网友:
这板子开机 外接+屏都无显示,两声报警 会是什么问题,显卡换了还一样(主板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