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和显卡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3-04-29):
为什么有的内存不过加焊显卡能好?

网友:
我想那显卡一定是PCI-E 16X的,POST自检时会先检PCI-E总线设备,再检内存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内存不过,
你怎么不拿出测量数据,大家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
迅维出版的维修精选90个例子里面写的

说内存不过加焊显卡有可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