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换磁头恢复数据一例

楼主(2013-04-29):
  接到同行一个西数320G硬盘,不认盘要取数据,通电测试,电机转,有敲盘声,敲了几次后电机停转。参考论坛小俊,罗工等大侠的经验,应该是磁头坏了。没学过硬盘维修,不会换,想退回给同行,让他找个人换磁头,结果他说没人认识,让我想办法试试。在同行的请求和金钱的诱惑下,我堕落了。。。。。。本人木有开盘的设备,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上马了。拆开一看,是双磁头的,就找了几个西数160G的盘拆磁头,尼玛,怎么都是单磁头的。手上就只有一块一样的320G硬盘了,本来还想留着装二手机的,只能忍痛割爱了。小心翼翼的打开盘盖,开始动手,旋下压铁(外行就是外行,名字都叫不来的,大家将就一下)的两个螺丝,用力并且慢慢的拿下,因为有磁力,不好拿。再拆磁头与主板的接头,然后拔下那个磁头的限位销子,轻轻的扭动磁头,使之离开磁头停靠的塑料架,再轻轻的向上提起磁头,OK,磁头拆下来了。再把好的那个硬盘的磁头也如此拆卸下来,再按反顺序装回去。磁头拆下来后两个磁头会吸到一起,所以放回那个塑料架的时候要先用镊子把磁头先撬开,再移动到塑料架上,插上限位销。终于装好了,上机,没有敲盘的声音了,没有认盘,里面咯吱咯吱响,狂汗,不会被我糟蹋了吧。。。。。。顺手把硬盘由平放改成侧立,奇迹出现了,任务栏发现新硬件,然后分区都出来了,赶紧打开一看,数据都静静的躺在那里呢,赶紧拷数据吧,拷的过程中偶有中断,再试一次就拷出来了,看来换磁头的质量实在是不高啊。完事以后再把磁头拆下来,装回好的那个硬盘,接电脑,已经不能识别了,看来这个硬盘是报废了,真是有得有失啊。
  郑重声明:此贴纯粹为观赏贴,强烈不建议效仿,本人此次成功,纯属意外,若要成功,还请去进修,外加必须设备。

网友:
楼主经验还可以的

网友:
纠正一下,那个被拆过磁头的硬盘装回去还可以认盘,分区也还可以看见,只是打开就很慢,看来还是受损了

网友:
首见换硬盘磁头是在无无尘柜的状态下成功了啊,楼主运气实在可佳啊,估计“小俊、罗工”也服你了,呵呵

网友(点评):
以前我也这么搞,只是这几年做设备的多了,价格下来才买的。不过当时没有分磁头的的事我没有做过,不应当让它们沾在一起,拆时就要隔开

网友:
嗨,我这纯属瞎搞呢,没有无尘柜不是不能成功,应该是成功概率要低很多,通过这次经历,学了点东西而已

网友:
就是缺这门课了

网友:
呵呵!楼主可真是胆大心大啊!在没有无尘空间的情况下就敢拆盘换磁头呀!真是让人震惊呀!这种做法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啊!

网友:
这样都行,真的是有点巧合吧

网友:
硬盘我们还不会修!听说要在无尘环境下才能修!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维修中胆大心细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开盘要在无尘空间完成吧!真是个运气了。

网友:
说好的要无尘呢。这样也行,人品太好了吧。

网友:
不错,我拆坏硬盘,几分钟上面就有灰尘了,可能我住在马路边吧

网友:
没有无尘的设备也可以开盘的,只是拆装的速度决定了成功的几率,看样子楼主的手艺练的了一定的境界了

网友:
这样可以成功吗?看来还是西数盘的质量太过关了

网友:
手套也不戴个
印个指模什么就废了
太有才

网友:
你运气真好

网友:
徐班长说的要胆大心细,你完全做到了。。。

网友A:
     AAJS的盘还是很好配头的,楼主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个盘不挑头,低密度盘。个人的盘也就算了,如果要是企事业单位的盘,普通环境下开,盘会有坏道,这样对客户数据的完整性是有破坏的。
   一旦有灰尘,送到专业数据公司二次开盘后,肯定会追查责任,到时候搞不好还要惹上官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JS的盘还是很好配头的,楼主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个盘不挑头,低密度盘。个人的盘也就算了,如果要是企事 ...

感谢小俊大侠的指点,要是很重要的数据也不敢轻易动的。只是平时大家对换磁头都感觉好难的,我在此做一次尝试,揭开神秘面纱,让大家也知道如果可以掌握要点,换磁头也不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