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3-04-29):
此问题反映的很多,有的说换大电容,有的说显存,有的说显卡。还有的说换PU13,本人遇的的几台,开机使用过程中不定时黑屏。有时开机就黑屏。经测量,都是PU13的3.4脚输出电压不稳造成的,PU13本身没有问题,而是3,4脚输出旁边的电容不良造成的,直接加一个输出的滤波电容就OK。几台都是这样。半年不见返修。
显卡
黑屏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我没有修过 不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 直接秒杀!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我都是把大电容换成4个小电容,就好了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一般不定时关机和黑屏都跟滤波电容有关系

网友:
这就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很少碰到

网友:
上个图纸 上个截图看看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