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plus

楼主(2013-04-29):
m2n68-am plus主板CPU无电压,测cpu供电ap -ce
4脚无EN,跟线到一个三端二极管,把它拆了EN有1.2V,CPU电压正常但主板无复位,装回EN被拉低,三端二极管另一端进了南桥,压桥无果,加焊无果,难道南桥挂了?

网友:
有可能喔。。。。。。。。。

网友:
有查下桥电压吗 看看有没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