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EC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29):
一台联想G460原本可以开机的结果刷了EC BIOS之后怎么也不开机了 刷了无数次了都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 还有就是刷的时候有时候会校验报错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的赐教一下  实在没招了啊后悔刷它啊

网友:
换个程序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上次遇到过B460的机器,刷了好多次不行,换一EC BIOS芯片在刷,就好了

网友:
刷得时候加热下芯片 虽然这话不靠谱  但我这个月遇上两次这样的怪事了 一个擦除不了  一个校样不了    我就用风枪加热一下  居然刷进去了  死马当活马医 大不了就换个BIOS芯片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一样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楼主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bios不对,如果效验不过就没烧录成功

网友:
估计是程序没刷好,提示报错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可能芯片与编程器的座子接触不好,如果处理好了,还是报错,考虑换BIOS芯片

网友:
已经搞定了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