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4-29):
戴尔1427 进不了系统 卡死在滚动条  什么问题 求帮助

网友:
先确认一下内存 和硬盘有无问题!

网友:
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重新装个系统,分区有没有分好。。。。。。。。。。。。。

网友:
南桥及以下总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个系统,分区有没有分好。。。。。。。。。。。。。

系统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看看用其它硬盘和内存能进不

网友:
不装所有驱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