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开机自动掉电维修!!~

楼主(2013-04-29):
我这里有台HP的机器 开机总是自动掉电一会自动又开 来回这样 我把4PIN的拔了不掉了 CPU下了也不掉 量了一下有4个上管 其中3个S级对地阻值都是8 其中一个对地是50多 换了MOS管也没用  把管子拿下来量了一下也是50多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看看各个电压是正常。有cpu时在什么地方断电

网友:
HP的机子一般有一插电就自动开机的现象,如果能正常关机就属于正常

网友:
根据厂家的时序  或者特点维修吧  。

网友:
等高手解决

网友:
CPU在座子上市测不准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