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4-29):
今天接到一个优派显示器,杂牌的,通电之后白屏,屏有节奏的闪一直闪,供电信号正常,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吗?求助各大师

网友:
先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 找个驱动板调换了看看。

网友:
先看看是屏芯片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换个通用 的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   一开 有时好 有时坏  好的时候就一直好着 关了再开 就看命了 还没来及修  屏上的一个电压芯片 没有备件 所以扔着呢

网友:
不会是屏的保险丝断了吧。你没量一下么。杂牌的保险丝貌似容易断。不然找个通用板子刷个程序试试。再不行就不玩了。

网友:
先看看芯片供电都没么有呢!!

网友:
先 看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到底是优派 还是杂牌?区别很大的~
白屏建议查下屏供电!

网友:
屏上 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18V 5V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派的 ,驱动板上供电从0到3.3V  一直跳

正常的话电压是稳定的~
那就从这里作切点开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