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U盘制作有选择的启动盘?不是直接进PE

楼主(2013-04-29):
各位师傅,请问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制作有选择的启动盘,就像刻录成光盘那样的有选择界面的,不是直接进PE
请问要怎样操作ISO文件,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请师傅请教!

网友:
U盘PE不也带DOS工具的,只能说基础太差了

网友:
下个老毛桃就行了. .

网友:
1,在网上下个UltraISO软件,再下个官方的WIN7或WIN8的ISO文件。
2,用UltraISO打开要做的ISO镜像
3,插上空的U盘
4,鼠标点“启动”下拉菜单点“写入磁盘映像”
5,“磁盘驱动器”选你的U盘盘符
6,写入方式选“USB-HDD+”
7,点“便捷启动”下拉“写入新的磁盘引导记录(MBR)”选““USB-HDD+“
8,点击写入确定了等完成就OK

网友:
做好了,再在一个机器上试一下,看看能用不?,不能用换个模式,2个模式要一样

网友:
做好了应该和光盘一样,但是比用光驱快,很好用的

网友:
制作启动U盘时,找个支持启动菜单的PE,自己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用过“USB-HDD启动盘制作向导”支持启动菜单选择。

网友:
具体要怎样操作就可以制作可以选择的启动向导!!!

网友:
可以使用带选单的bat。

网友A:
winXP要怎样操作??
用ULTRAISO??
xp有启动选项的光盘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XP要怎样操作??
用ULTRAISO??
xp有启动选项的光盘有吗

在微软官方下个WINXP的ISO,有的

网友C:
现在GHOST版本里面都有启动选项,随便找一个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微软官方下个WINXP的ISO,有的

我用这个方法,用UltraISO打开要做的ISO镜像
插上空的U盘)4,鼠标点“启动”下拉菜单点“写入磁盘映像”
磁盘驱动器”选你的U盘盘符
写入方式选“USB-HDD+”7,点“便捷启动”下拉“写入新的磁盘引导记录(MBR)”选““USB-HDD+“
点击写入确定了等完成就OK
优盘为什么没有 这样的启动项目!!
要这样操作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方法,用UltraISO打开要做的ISO镜像
插上空的U盘)4,鼠标点“启动”下拉菜单点“写入磁盘映像” ...

你的ISO下错了,你下的是的是GHOST的,如果这样随便做个U盘PE启动就行,把GHOST文件考进去就可以了,你要U盘启动的安装版还是要到微软官方下ISO,在苹果机子上用GHOST做双系统是不行的,要纯净安装版本ISO,要到微软官方下IS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GHOST版本里面都有启动选项,随便找一个都可以!

我下载的GHOST版本,用UltraISO制作怎么怎么直接进PE,要进光盘启动那样的启动项?要怎么操作!

网友:
怎么跟win8似的

网友:
是啊,界面做的不错,仿WIN8,哈哈

网友:
这个引导菜单可以用easyboot来做吧。你可以下下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