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芯片是全新的吗

楼主(2013-04-29):
大家帮忙看下这芯片是全新的吗  淘宝上260元进的。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卡现在买的好像都这样 质量没啥问题

网友:
旧的,表面有点黄

网友:
会是打磨的吗

网友:
绝对不是全新的

网友:
有点像新的。

网友:
看侧面就不太像新的

网友:
不是全新的凌角否打磨的圆润的

网友A:
芯片260+顺丰22  而进主板是500+顺丰22  实在不能确定是用芯片 还是进主板 宏基AS4520的机子  客户出500元 要求能长期使用 我现在不考虑赚不赚 只要能尽可能让客户能长期使用

网友:
好像 是 新的

网友:
核心棱角不直不是新的 这种单桥的好像就没有新的把都是翻的貌似

网友:
MCP67M-A2,带板子200要不?能点亮的板子

网友:
我敢肯定的对你说,这个肯定是用过的,基板上有印迹,球的那面有划痕,而且擦拭过白色纤维,在看侧面肯定重新植过珠,晶体上的字也有问题,那个P好像少了一点,但不一定是坏的,能点亮的机会很渺茫,看你运气了,不过花了这么多银子,我劝你不要上机,退货,我吃过好多亏滴,如果上机就请上帝保佑你了,也有可能是你拍摄的问题,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吧,全新的晶体侧面应该是直角可以刮指甲

网友:
不太像全新的。

网友:
三合一桥 MCP67MV-A2 网上卖224到300,本本芯片张那里买240

网友:
这种芯片应该没新的了吧

网友:
不像新的 边角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260+顺丰22  而进主板是500+顺丰22  实在不能确定是用芯片 还是进主板 宏基AS4520的机子  客户出500元  ...

碰见这样的,我都推我的旧机器。
这种货,没人能保证用得久,北桥不出事,显卡也有可能出事,4520这台机子,鸡肋中的排骨肋

网友:
我感觉有点泛黄,不知道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