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笔记本WIN8改WIN7求救

楼主(2013-04-29):
一台联想Y400的机子,客户要求把他的WIN8系统改成WIN7,我按照网上的教程(大部分教程也与此大同小异)

删除原有分区,diskgen进行了mbr格式分区,检查分区表无错,之后修改了bios设置(硬盘模式这里,AHCI和IDE两种都试过),然后刻盘
重装了win7 64,安装版,ghost版先后下载了五六个(包括微软原版、联想知识库版等),结果都是同样问题,卡在 正在启动界面(四个颜色的小球)。
之后试了试在PE系统用win$man等软件安装,结果重启后连windows安装界面都进不去,直接卡死在 windows is starting。用光盘的话至少还可以进入安装界面。
每次安装完进入系统的时候就卡在旗帜飘飘那个界面

总结了下,看来电脑不能从硬盘读取系统,光盘可以。
所以又试了很多修复引导的方法,没一个有效。之后考虑可能是硬盘驱动问题,又试了在安装界面加载最新的intel快速存储驱动(f6flpy-x64.zip),还是同样问题。
   笔记本是新买的,应该不会是硬件问题,毕竟之前可以正常运行。
所有我能想到的问题都被我试的差不多了,可还是卡在启动,要疯了,求电脑达人解答吧!

补充内容 (2013-5-19 21:14):
解决了 是发到市里解决的  市里发了好几间店都搞不定,最后一间维修店里的一个老师傅搞定的,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不说,拿到市里的联想售后到时也没有办法,叫我把机子留下来搞。

网友A:
硬盘要4K对齐!

网友:
还没弄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
BIOS里还要调一些东西吧

网友:
把硬盘的模式改下,不然前面会有两三个未知的分区

网友:
用安装版win7
到选择系统语言时按shift+f10
输入命令
diskpart 回车
select disk 0回车
clean 回车
convert mbr回车
重起 重新硬盘分区 然后安装

网友:
这个还没搞过,微软新出的系统就是麻烦!

网友:
我也碰到过挡在那里,后来全删硬盘分区重建MBR用U盘做了个WIN7安装版安了就好了,没有设BIOS,客户要双系统,要在D盘装WIN8,又下载了WIN8用U盘做了WIN8安装盘,还要官网下WIN7和WIN8驱动,打补丁,装软件搞了1天才好,头都大了!

网友:
什么呀,分区不对,看看都是主分区吧,我给人搞过一次,ok了,他们几个都搞不定。

网友:
上个月和这个月联想Y400 ,WIN8换WIN7装了5个机器好象都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很顺利。
就是有个索尼的12寸新机器,本来WIN8 想换WIN7没成功;很多U盘都试过就是死活不认U盘,无法从U盘启动,进BIOS也没找到哪里设置,手上又没外置光驱,唉。。。。

网友:
BIOS里边的OS有没有选成其他呢。BIOS方式有没有更改呢.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还一样换条内存。

网友:
和内存没有关系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具有分区软件功能(类是PQ之类)的分区命令。

网友:
bios关闭eufi, 然后把gpt转成mb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这能起什么作用?

晕,现在分区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这能起什么作用?

改完这个就可以装WIN7了  如果不是很清楚你可以打售后电话,他们会指导帮你解决

网友:
将GPT改为MBR分区格式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修改方法,我都想学来改。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解决了 是发到市里解决的  市里发了好几间店都搞不定,最后一间维修店里的一个老师傅搞定的,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不说,拿到市里的联想售后到时也没有办法,叫我把机子留下来搞。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WIN8不是更好吗,还要改成WIN7,无法理解。

网友:
这个老师傅也真是的  太猥琐了   都不共享下

网友:
原厂硬盘隐藏分区一定要干掉的

网友:
修改下BIOS从新分区  OK

网友(2013-08-24):
应该是要4K对其的吧

网友:
是不是楼主改成mbr分区的时候没有保存呢,这个需要保存下的

网友:
首先要重新全部格式化,改成MRT分区格式。
然后在BIOS设置里面有一个 类似OS的东西,英文解释有win8之类的,把那个关闭。然后还要开启一个启动项。很久没搞 忘记名字了。呵呵 做了这三个步骤就行了

网友(2014-06-11):
引用 网友A:
硬盘要4K对齐!

能详细说一下吗?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就是改动cmos里参数,就可以了,要不就到四个小球那就不动了,怎么也不好使。

网友:
AWWWB.COM网站克隆器:输入被克隆网站的首页网址,即可克隆网站;另外,还具备修改网站的功能。可以配合“AWWWB.COM上网多通道(软件)”一起使用。http://www.awwwb.com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23):
楼主,你应该进安全模式把独显禁用掉,然后试试。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状况

网友(2014-09-23):
改下BIOS。硬盘GPT改为MBR即可

很简单的玩艺。如果你是第一次折腾是得费点时间来搞的。呵呵:)新款本本是有点这样子的。